MCGS pro 组态时,子设备和父设备不是同一类型

楼主(2022-11-19):
师傅们,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是如和解决的?

网友A:
走的以太网 那就要选择通用TCP/IP父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的以太网 那就要选择通用TCP/IP父设备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B:
根据串口或是网口选择相应的驱动

网友C:
子设备选择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