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产品如何对应不同的液位?

楼主(2022-11-20):
维伦的触摸屏,S7-1200的PLC.

有六种不同的产品按节拍时间走六次,在第六次的位置不同的产品要对应不同的液位,在行走的初始位置产品的品种不固定,想用移位ROL指令或者计数CTU指令都觉得不妥,求求师傅们用什么办法具体什么指令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
六种不同的产品分别第一次走到第六个工位时比较容易对应上相应的液位,但是如果一种产品刚走了三四个工位又放上了同一种产品,走到第六个工位就无法对应上相应的液位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设备是按节拍间隙运转的,产品的种类是随机放的,放上一种产品就在触摸屏上手工选择对应液位,要求走到第六个工位时自动变换液位。

楼主:
哪位师傅可以解决的可以私信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六种不同的产品分别第一次走到第六个工位时比较容易对应上相应的液位,但是如果一种产品刚走了三四个工位又放上了同一种产品,走到第六个工位就无法对应上相应的液位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设备是按节拍间隙运...



起始液位,第六位置液位,产品种类是一一对应的吗?液位是PLC能够自由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学徒"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六种不同的产品分别第一次走到第六个工位时比较容易对应上相应的液位,但是如果一种产品刚走了三四个工位又放上了同一种产品,走到第六个工位就无法对应...



产品间隙停顿六次就走到需要液体上升的位置了,不同的产品对应的液位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生活所迫1"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老学徒"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六种不同的产品分别第一次走到第六个工位时比较容易对应上相应的液位,但是如果一种产...



说实话,我想象不出你讲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这个液位是由谁控制的?如果你能够自由控制最终液位,产品种类你也能够从触摸屏的选择上知道,你直接对应一一对应上不就好了吗?逻辑上最简单的,设6个寄存器对应6个位置,值0对应没放产品,值1到6对应6种产品,每走一个工位往里送值不就好了?

楼主:
哪位老师能帮忙的,可以私信

网友A:
设6个寄存器对应6个位置,寄存器里面的值:0对应没放产品,1—6对应6种不同的产品,每停顿一个节拍就往6个寄存器里送值,液位上升多少就看第6个寄存器的值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6个寄存器对应6个位置,寄存器里面的值:0对应没放产品,1—6对应6种不同的产品,每停顿一个节拍就往6个寄存器里送值,液位上升多少就看第6个寄存器的值就好...



要用ROL指令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生活所迫1"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设6个寄存器对应6个位置,寄存器里面的值:0对应没放产品,1—6对应6种不同的产品,每停顿一个节拍就往6个寄存器里送值,液位上升多少就看第...



移位指令只能对一个寄存器不同的位操作,只有0,1两种值,而你有6种产品。你还不如用MOVE指令给6个寄存器送值,把产品冲类送给第一个寄存器,把第一个寄存器送第2个寄存器.....第5个寄存器送给第6个寄存器,每停顿一个节拍就往6个寄存器里送值,液位上升多少就看第6个寄存器的值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学徒"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生活所迫1"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设6个寄存器对应6个位置,寄存器里面的值:0对应没放产品,1—6对应6种不同的产...



我写的很难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活所迫1"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老学徒"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生活所迫1"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设6个寄存器对应6...



思路表达的很清楚了,只是我比较笨,还没搞定怎么步进移动数值,1移到2......5移到6都是同时移的,是怎么一步一步步进移动数值,我是一下子从1移到6了,麻烦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学徒"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生活所迫1"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设6个寄存器对应6个位置,寄存器里面的值:0对应没放产品,1—6对应6种不同的产...



根据楼主描述的信息,你使用堆栈的思路是对的,但还不够,增加指针,将选择的产品信息指向选择的工位(这部分可随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生活所迫1"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对内容: 【"生活所迫1"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老学徒"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生活所迫1" ...



和笨有什么关系,是没有好的方法,先把逻辑理清楚,把设备流程说清楚,大家一看也能快速解决

网友C:
跟进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