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得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值

楼主(2022-11-21):
我用台达控制伺服电机,并实时读取当前的扭矩,虽然可以判定扭矩是否在我的设定范围,但是不能截取这个时间段内的最大值,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读取一段时间的最大值

网友A:
随便设一个寄存器,只要实时值大于寄存器当前值,就往里面送值

网友B:
实时值大于寄存器当前值,就往里面写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时值大于寄存器当前值,就往里面写值

        -----------------------------------------------------------------有没有指令一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设一个寄存器,只要实时值大于寄存器当前值,就往里面送值



有没有简便的指令一条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生活所迫1"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随便设一个寄存器,只要实时值大于寄存器当前值,就往里面送值】进行回复:        --------------------------...



就一个比较>指令加move指令,2个指令一行解决的事情,你还要咋简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实时值大于寄存器当前值,就往里面写值】进行回复:        ------------------------------------...



两条指令:一条比较  一条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