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200SMART PLC与8台S7-200PLC通信

楼主(2022-11-21):
准备工具
1、STEP7-MicroWIN SMARTV2.5软件
2、200-SMART PLC一台
3、S7-200PLC 八台
4、交换机 一个
        本文介绍一台S7-200SMART同时和8台S7-200采用S7单边通讯的教程,使用PUT/GET 指令的编程可以使用 PUT/GET 向导以简化编程步骤。对等 (GET/PUT) 连接:八个主动(客户端)连接和八个被动(服务器)连接,支持 S7?200 SMART CPU 或网络设备。
以S7-200SMART与其中一台S7-200使用PUT/GET通讯为例,其中S7-200使用德嘉PPI转以太网模块,型号为Mini ETH-PPI,在每台S7-200上加一个这样的模块即可实现该通讯的连接。

PUT/GET 向导编程步骤:
1、STEP 7 Micro/WIN SMART 在“工具” 菜单的“向导”区域单击“Get/Put”按钮,启动 PUT/GET 向导

2、在弹出的“Get/Put”向导界面中添加操作步骤名称并添加注释

3、定义PUT/GET 操作

4、定义PUT/GET 向导存储器地址分配

注: 点击“建议”按钮向导会自动分配存储器地址。需要确保程序中已经占用的地址、PUT/GET 向导中使用的通信区域与不能存储器分配的地址重复,否则将导致程序不能正常工作。

5、点击“生成”按钮将自动生成网络读写指令以及符号表。只需用在主程序中调用向导所生成的网络读写指令即可

下面为迷你型ETH-PPI以太网转换器,功能如下:
(1)用于将S7-200/200SMART PLC的PPI(RS485)口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2)连接WinCC不需要用OPC,通过TCP/IP驱动直接连接,增强通讯稳定性。
(3)可以同时连接4台上位机(包括电脑或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