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名称乱了

楼主(2022-11-21):
大神们我建好部件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复制做好的部件到新的页面里去,原来的部件再拉出来用,预览的时候还是正常的,但是点了确定后,部件的某些端子名称就变了,这个怎么改呀?

没有点确定时如下图

点了确定后,如下图

网友A:
复制的选择不修改名称看看

网友A:
截图01.png如图选择不更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选择不更改看看



我复制后选择的是不更改的这个选项,这个是在宏项目里操作的,自动生成宏后,去原理图里面调用部件,部件的端子名称和宏项目里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A:
截图03.png看看部件库中的零部件中的宏图形和你修改宏图形相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部件库中的零部件中的宏图形和你修改宏图形相同不了。



我没有用图形宏,我用的那个宏边框,把做好的部件框选后自动生成的

网友A:
我这里创建宏后再插入,都是选择不更改的,需要哪些在修改使用的,你这个看编号是自动生成的PLC地址编号。插入PLC模块时选择编号修改就会出现系统添加的灰色字体的PLC地址和你发的图片上的字体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创建宏后再插入,都是选择不更改的,需要哪些在修改使用的,你这个看编号是自动生成的PLC地址编号。插入PLC模块时选择编号修改就会出现系统添加的灰色字体的PLC地址和你发的图片上的字体相同。...



我选择的是不更改,已经重试甚至重新做了都会这样,只有新建了那个mdb文件,然后把做好的edz文件导出去,再导进来,再去原理图项目里调用才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临时的解决方法是找到了,但是问题原因还没找到,还是感谢您的回复解答。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软件,没有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软件,没有用过



e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