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2.9 许可文件并非最新(eplan出现选择许可问题怎么解

楼主(2022-11-22):
微信图片_20221122110627.pngEPLAN软件P8 2.9安装激活后报这个错误,想请教一下大佬们怎么解决

网友A:
1 先利用卸载软件把Eplan  卸载干净, 你这个是原来软件没有卸载干净所致,

2再重新安装,<此处内容被屏蔽>证书要2.9版的,与2.8的不一样的

网友B:
授权包里有这个许可文件,按照文件路径替换掉原先许可文件就行了

网友C(2023-08-13):
还是觉得利用电脑的控制面板卸载干净 再重新安装 ,重新选择路径选择

网友D:
2楼的方法有效,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授权包里有这个许可文件,按照文件路径替换掉原先许可文件就行了

那个C'盘路径不存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zxcvbnm123 授权包里有这个许可文件,按照文件路径替换掉原先许可文件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那个C'盘路径不存在...



把隐藏的文件显示出来,就可以找到,然后按路径替换里面两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G(2023-10-29):
2楼方法有效,如果没找到“C:\ProgramData\EPLAN\Common”这个路径,可打开隐藏的项目,

网友H(2024-06-18):
我试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