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MA1440送丝速度如何调节?

楼主(2022-11-22):
入行新人,请教各位大神。

我刚知道了使用指令DOUT OT#(4095) ON开启送丝,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指令来设定送丝速度或者更改送丝速度?

MOVL V=200可以通过更改200这个数值来更改移动速度,那么送丝速度是否也有相关指令或者其他方式呢?

网友A:
 调节机器人的移动速度,没有专门的送丝命令

网友B:
根据电流的大小 自动调节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对,电流越大送丝越快;安川关联设定里面有个速度优先,可以切换作业命令速度和移动命令速度;焊机里也可以调多少M/秒,忘了什么单位了一般焊机说明书里有

网友D(2023-03-02):
用模拟电流指令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