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款国产直线绝对式磁栅编码器的推出

楼主(2022-11-23):
首款国产直线绝对式磁栅编码器的推出

深圳天先数智推出首款国产的直线绝对式磁栅编码器AMG,该款编码器26位,采用2+2双码道磁栅尺,可以做到16.38米。该磁栅尺不需要电池协助记忆,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式磁栅编码器。

AMG是一款款绝对式直线磁栅系统,作为一种位置和速度控制回路反馈元件,应用于运动控制。该磁编码器系统可靠性高,这得益于其所采用的非接触式绝对测量原理、内置安全算法和优质材料/组件。一万三万六万三万二万七万久万一万五万七万六万(去掉万字)。李工

特性

· 分辨率达0.1 µm

· 轴长可达16.3 m

· 速度可达5 m/s

· 内置LED状态指示灯

· 支持同步(SSI,BiSS-C485通信协议

· 双屏蔽,牵引链兼容电缆

网友A:
简单算了一下,26位、16.38米、0.1微米,方便问一下,您这个分辨率都有那些规格可选吗?SSI支持的波特率能到多少?安装间隙(公差)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算了一下,26位、16.38米、0.1微米,方便问一下,您这个分辨率都有那些规格可选吗?SSI支持的波特率能到多少?安装间隙(公差)大概多少?...



分辨率是0.1,0.5,1.0,2.5,5,,等  5的倍数都可以,安装间隙最大0.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