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端子名称

楼主(2022-11-23):
大神们帮帮忙!我这端子里面的COM2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消除不掉,这个是原理图项目,部件是自己在宏项目里做的,做的时候也没有加这个COM2。

网友A(2023-04-21):
在功能模版里面,可以用宏同步功能模版

网友B(2023-08-13):
这个在部件的里面的变量上,可以在宏文件的变量的修改,或者重新创建符号宏和窗口宏的时候,可以修改一下

不过之前需要组合打解散

才行  如图

选择创建符号 窗口宏,就可以编辑修改多余的符号及相关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