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从另一个VI或通过VI服务器访问正在运行的可执行文件

楼主(2022-11-23):
LabVIEW从另一个VI或通过VI服务器访问正在运行的可执行文

有没有办法从另一个VI或可执行文件访问正在运行的LabVIEW可执行文件。例如,从显示控件获取值,为控件设置值,以及初始化运行LabVIEW可执行文件VI的前面板。

在正在运行的可执行文件的VI中:

1.       LabVIEW VI服务器端口需要使用属性节点的Server:Port property under VIServer >> Application class of the property node。为其分配一个未占用的端口号。

2.       在属性节点类下,将“服务器:TCP侦听器活动”属性设置为True。

3.       在属性节点类下,指定服务器:TCP/IP访问列表以包含访问正在运行的可执行文件的计算机的IP地址。通过其他链接中的函数上下文帮助检查列表的格式。

4.       使用此VI作为主VI来构建可执行文件。

在启动控制的VI中:

1.       将“打开应用程序引用”函数与指定的IP地址和TCP/IP端口号一起使用,以获取对正在运行的可执行文件实例的引用。

2.       使用打开VI参考功能获取对可执行文件主VI的引用。例如,Main.vi下面的代码片段中。

3.       使用控制值:设置和控制值:获取调用方法来设置和获取正在运行的可执行文件的VI上的控制值。

4.       可以使用其他调用方法。例如,将所有方法重新初始化为默认值方法。

5.       请记住关闭对可执行文件和VI的引用。

附加信息

除了获取指标值和设置控制值外,还可以使用VI服务器来实现其他控制操作。例如,运行VI、从前面板获取图像等。

可以使用localhost关键字控制在本地机器上运行的VI,并通过指定正确的IP地址来控制在网络中远程PC上运行的VI。

要读/写数据到TestStand执行中运行的LabVIEW VI,请在TestStand中启用调试和跟踪,使用LabVIEW适配器配置对话框中的启用调试和跟踪选项并使用Vi服务器。注意:在重新启动TestStand应用程序之前,对“启用调试和跟踪设置”的更改不会生效。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可联系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