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菱伺服位置模式上电就转

楼主(2022-11-24):
东菱伺服位置模式上电就转,脉冲线拆掉也是如此,转速还不稳定,相差有点大,请问大师们怎么回事。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调整



这是最简单高效的处理方法

网友C:
脉冲线拆的哪头?如果是控制器那边,不一定真的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调整



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不行,好像处于多段速状态,咨询厂家说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线拆的哪头?如果是控制器那边,不一定真的有用。



是要拆掉PLC出来这头吗,厂家也说是干扰。

网友A:
咨询厂家说是干扰   你有没有笑一笑。如果时新的,退货。如果是旧的,当垃圾。上电就转,说是干扰,只能说你碰到流氓了。产品设计有问题。

网友D:
直接把电机端负载拆了试一下,你还有一种办法,控制面板上监控一下脉冲数量,看看是否有脉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脉冲线拆的哪头?如果是控制器那边,不一定真的有用。】进行回复:        --------------------------------...



拆连载驱动器上的这头。如果拆了还转,拿就应该是坏了。至于复位之类的手段,只要是位置模式没错,其它参数有错也不该是这个症状。有内部点动也不该还会变速。

如果是拆的plc那边,线和驱动器还连着,如果你的脉冲线很长,还在其它工作中的电机或者驱动器边上绕了几圈,是有可能因为干扰而误动作的。不过,即使是这种情况,一般也就是偶尔动一下,能连续转起来的干扰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wxb518"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脉冲线拆的哪头?如果是控制器那边,不一定真的有用。】进行回复:        ...



谢谢大家回复,问题已经找到,不是干扰,也不是伺服问题,是我在焊线的时候没注意有锡渣掉在了针脚之间,估计是速度,扭矩的针脚,清理掉就好了。

网友E:
真相永远这么猝不及防

网友A:
粗心大意,小心厂家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