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步进或伺服完成单轴多工位工件筛选

楼主(2022-11-24):
萌新想请教一下,如图所示,一个流水线上面有5个相机,一个传感器,一个NG剔料,共7工位。当一个工件经过传感器的时候记录一次,从传感器触发开始,工件移动到第一个相机拍照位置拍照,拍照会给出NG或者OK结果,直至5个相机全部拍照完成,全部给出结果,把5个结果汇总输出,全部OK,输出OK,其中一个NG,给出NG.

当工件还没移动到拍照位置时,后面也会有工件陆续进入被传感器感应到,请大佬们指点一下编程思路,PLC用的三菱fx5u,都用的那些指令,求求~~~

网友A:
中间不能拿走 那就是标记数数而已   一个相机对应一个计数器   对应比如十个辅助继电器标记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不能拿走 那就是标记数数而已   一个相机对应一个计数器   对应比如十个辅助继电器标记坏...



不是计数,是要流水线一直匀速运动,工件移动到各个相机小拍照,然后给出结果,传感器是触发拍照的时机,加入说传感器到相机一需要1000个脉冲的距离,那么plc从传感器接收到工件信号之后开始计算1000个脉冲,计算完之后使能相机拍照,后面的相机以此类推,但是上一个工件还没有走完,下一个工件就到位,要重新计算脉冲了。

网友C:
看看先入先出指令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先入先出指令就行了



老哥,恕小弟愚钝,可以请教一下实现原理,或者过程嘛

网友D:
用移位指令做

网友E:
移位指令做就行,根据需要选择左移还是右移

网友F:
他这是皮带不停,传感器触发后开始计时那种,这样不准的。还是在每个工位加个对射光纤,感应触发即可。触发了有了结果,用移位寄存器这种记忆

网友G(2023-01-18):
       通过每出现一个料,就给它标记,每个标记单独运行的方法,完成你的功能

  1. 使用传感器做计数,每有一个上升延,增加一个计数,这个计数器做为总的计数器;

  2. 再使用一个循环计数器,每当记满s个数(s大于下方的n),就清零一次;

  3. 做一个子程序,该程序需要可以记录发送的相对脉冲数量,你有6个位置,相机1,2,3,4,5,以及踢料位置,当相对脉冲数等于这6个位置中的一个的时候,发送拍照或者踢料信号(踢料信号需要前面有不合格的条件),当踢料逻辑运行以后,需要关掉子程序(也就是关闭下方第4条中的标记寄存器);

  4. 看你的流水线上最多可能同时上多少个料,假如是n个,就使用n个标记寄存器,每个标记寄存器都能使能一个上面做的子程序,循环计数器每加一个数的时候,就开启一个标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2211/899325/899325_1.shtml 大概这个样子...

程序思路就是就是这个样子写的,电机必须要用脉冲式的更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