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六轴机械手为什么线性运动时第五轴会有变化

楼主(2022-11-25):
有一台六轴机器人,在做线性运动,从高处往低处搜寻位置时,(点位都是在最低处的点Z轴偏移上来)第五轴会出现位置偏差,不是起初定位时垂直地面,会有点偏移,是为什么?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重新校准一下原点吧

网友B:
可以把手动操作的其他方式锁上移动看看,5轴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就重新校零点,如果没有变化就看看偏移的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