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伺服控制流水线不停顿检测物品拍照模拟

楼主(2022-11-25):
关于检测物品。逻辑是这样 伺服控制一条流水线,.当物体经过相机检测触发拍照,相机检测拍照之后,分NG和OK,如果OK,物品一直走,伺服控制流水线一直走。如果NG,就会停下来,待技术人员拿开不合格产品,再启动按钮,流水线就会走动和。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让伺服一直走,我是不是应该控制走到某个位置,复位结束脉冲,然后在启动伺服走动。如果不复位脉冲,一直走,那会不会脉冲个数超出范围,伺服驱动器会报警。请指导一下,当检测合格物品,怎么可以保持流水线一直走,从而伺服驱动器不会报警,不会超出脉冲范围。
流水线没有正 负限位感应器,没有原点。产品合格,流水线一直走,拍照会感应触发照片

网友A:
针对脉冲个数超出范围这个问题解答哈:

无论是32位或者64位数值,超过最大值后都会溢出,这时再增加一个寄存器;用法是当溢出后,新增的寄存器加1;

这个方法你放心使用,可以找一个伺服手册,看看它的编码器计数原理,有单圈计数和多圈计数,会豁然开朗

网友B(2023-02-02):
牛皮,牛皮。  这种程序思路我想了3-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