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anelview plus 600设置默认运行程序

楼主(2022-11-25):
各位,新手请教个问题,AB panelVIEW plus 600 终端触摸屏有装载有多个应用程序,如何设置上电后默认运行装载那个应用程序呢,现在默认启动的是不使用的程序,该如何设置默认启动应用程序》谢谢!现在每次上电后都是要手动到配置界面去装载需要的应用程序,

网友A(2023-06-02):
下载运行文件时请选择 Run application at start-up 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B(2023-12-22):
start-up 选项去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C(2024-03-02):
用软件下载程序时 Run application at start-up 打勾就可以了

网友D:
触摸屏起动界面 terminal --startup 选择me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