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如何自动生成这样的连接标号

楼主(2022-11-25):
eplan中如何自动生成这样的连接标捕获.PNG号?就是端子号加上设备标识符

网友A:
我知道在哪里设置,请写出具体的联接名称,万分感谢!

网友B:
能把端子号加上就更好了

网友C:
目测不是自动生成得是手动插入端子后再定义的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