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进电机不分PNP/NPN

楼主(2022-11-27):
PLC是分PNP和NPN的,那么输出也是分PNP和NPN的,那么输出的脉冲方向信号也分,那步进电机是不是也该分呢,在某宝上也看不出分来啊?

网友A:
我用过的步进,都是两种都支持的,你买的你可以找他要手册,手册里都会写

网友B:
步进电机的方向主要取决于步进驱动器,步进驱动器的方向就是控制器或者PLC给定来决定的。比如PLC给高电平驱动器就正向输出,PLC不给信号驱动器就反向输出。这个找相关手册里面都会详细介绍的,有的驱动器用24V电源的话,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可能还要串加电阻才能接入接线端子。

网友C:
一般步进和伺服是两种方式都支持的,按不同接线来区分。PNP 的主要是西门子的吧,大部分品牌输出还是NPN的居多

网友D:
PLC、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端不分极性,因为内部采用双向光耦接收信号。

网友E:
接线不一样。

网友F:
第一次听说步进电机还跟PNP NPN扯上关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般步进和伺服是两种方式都支持的,按不同接线来区分。PNP 的主要是西门子的吧,大部分品牌输出还是NPN的居多...

西门子的好像两种方式都可以的,晶体管输出型的不分NPN还是PNP,主要是com的接线来决定,大部分其他品牌是分NPN和PNP的,com端接线不能随意变换。

网友H:
那是因为驱动的光耦是双向二极管所以不分

并不是所有驱动都是双向的哟

网友I:
步进电机的方向由步进驱动器决定

网友J:
你把步进控制信号想象成一个指示灯,一端接24v另一端就接npn信号,反之同理

网友K(2023-02-02):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听说步进电机还跟PNP NPN扯上关系的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可能楼主没有描述清楚问题。

步进电机实质上是电生磁带动永磁转子的产品。 是需要电流驱动的,只要有电流按照一定规则流通电机就会旋转起来。
这根PNP NPN完全扯不上关系呀。

网友L:
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M:
步进电机跟PNP NPN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