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rs485连接三项多功能电力仪表配置案例

楼主(2022-11-28):
本案例是使用Profinet转RS485网关连接三项多功能电力仪表的配置案例。

所需设备:西门子1200PLC一台、Profinet转RS485自由协议网关一台、三项多功能电力仪表一台;

1、使用方法,打开西门子博图配置软件,添加PLC;

2、导入Profinet转RS485网关网关GSD文件;

3、设置Profinet转RS485网关网关IP及设备名称(本例名称为GW1设备IP为192.168.20.5);

Profinet转RS485网关;

4、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例为32字节);

5、下载组态到PLC打开电力仪表设置仪表的站号和波特率;

6、设置好设备的485参数(输出方式,波特率,数据位,地址等)设置Profinet转RS485网关网关的IP地址

及设备名称(与PLC保持一致);

7、Profinet转RS485网关网关可设置为主从模式和生产/消费者模式,主从模式需要从站应答方可继续发送指令,

生产消费者模式输入与输出互不干扰,物理标准改为485接口模式,网关分为3个485口需要单独设置;

8、设置Profinet转RS485网关网关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校验停止位等。(与连接设备保持一致),

以主从模式为例,添加节点及交换命令;

9、添加发送数据;

10、根据设备手册得知,从站设备使用Modbus通讯,那么我们可编写对应的modbus报文发送即可;

11、根据报文范例可知,发送数据为8个字节那么只需配置数据长度为8即可,内存映射参数1500对应PLC的

Q地址QB64.即QB64=0CH(1500),QB65=03H(1501),QB66=00H(1502)

QB67=0FH(1503),QB68=00H(1504),QB69=06H(1505),QB70=F5H(1506),QB71=CBH(1507);

12、除PLC发送数值外,也可由网关处发送固定数值,不用PLC来写值将报文的16进制换算为10进制。

选择常量数值为0CH的十进制数12;

13、第二条为03H的十进制数3以此类推;

14、从站相应添加数值(本例中从站应答有17个字节故写数据长度为17,不同长度的话可选择变量长度);

15、将配置加载到Profinet转RS485网关网关后重新上电即可。(再次修改配置如果不更换网关IP及设备名称

则不需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