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接触器可以接到220V的电路中吗

楼主(2022-11-29):
线圈24V接触器可以接到220V的电路中吗,

网友A:
当然不可以。

线圈是交流24V,要用变压器220/24得到交流24V给接触器供电,既控制电路电压是交流24V。

线圈是直流24V,选一台24V开关电源给接触器供电,很多控制电路采用DC24V。也可以用220/24变压器,通过整流桥供给接触器。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挺有意思。

网友C:
试试看,你会有深刻的印象

网友D:
电压差太多了

网友E:
也许人家说的线圈24V,触头控制220V,这样的话,就随意啦。哈哈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也许人家说的线圈24V,触头控制220V,这样的话,就随意啦。哈哈哈哈哈...



也有这样的可能,我的设备上所有的控制电路都是DC24的,我选的接触器就是DC24线圈,控制交流负载的。

网友G:
线圈电压别搞错了

触点接220的没有问题

网友H:
肯定不可以,试试吓一跳

网友I:
好像不行啊

网友J:
从原理上讲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