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3伺服接线求助

楼主(2022-11-29):
大家好!因初次使用台达B3伺服,接线有些不太明白,Pin39,P43针脚该如何接线。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如果用的2 4 v PLC发脉冲,那么应该是+2 4 V接35和36,PLC的脉冲端接41,方向端接37

网友B:
脉冲用外部电源时,+24伏接伺服35和36脚,0V接PLC输出端Y0和Y1的公共端,Y0和Y1分别接伺服41和37脚。

若数字输入输出控制出用外部电源,则+24伏同时接伺服11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2 4 v PLC发脉冲,那么应该是+2 4 V接35和36,PLC的脉冲端接41,方向端接37...



楼上所说为PLC NPN型输出或者用中继中转。如果PLC是PNP型输出,那么0V接37.41,PLC输出接35.36。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如楼上所述,更改线路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