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流量计工作原理及优缺点讲解

楼主(2022-11-30):
按流量计的结构原理进行分类。有容雷达流量计 多普勒超声波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 插入式流量计 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 明渠流量计

下面重点讲解一下 目前常用的几款流量计

技术指标

1.准确度等级:0.5

2.传感器外壳保护等级:IP65

3.转换器外壳保护等级:IP65

4.量程比:120

5.最大流速范围:0.3~10m/s

6.输出信号:脉冲信号:0~2KHz,幅度:0~5V 模拟信号:0~10mADC,负载能力0~1.5千欧

7.电源电压:220VAC+10%50MHz

8.功耗:小于等于15VA

工作原理

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当导电液体流过电磁时,导体液体中会产生与平均流速V(体积流量)成正比的电压,其感应电压信号通过两个与液体接触的电极检测,通过电缆传至放大器,然后转换成统一的输出信号

优缺点

缺点:只能测满管的,污水,需要水导电的情况下进行测量

造价:根据管径来定

 明渠流量计(三角堰、巴歇尔槽、固定断面等)

原理

通过水位换算流量

优缺点

缺点:需要修建固定的堰槽,土建,比较麻烦 优点:价格便宜

造价

根据巴歇尔槽的大小来定

 多普勒超声波流量计

技术指标

结构:分体式;

测量种类:流速、水深、水温

流速范围:0.02m/s5.00m/s(最小水深:8cm);测量分辨率:1mm/s;精度:测量流速的±23%

水深测量:0.005m;分辨率:2mm 精度:±0.5%

温度范围:060ºC;分辨率:0.1ºC

流量范围:无流量测量功能

供电:1014VDC

输出信号:RS485 MODBUS协议;

无线传输(可选件)GPRSRTU无线传输器

传感器配套电缆长度:10米;

被测水道类型:管道,渠道,天然的溪流、河流;

液体酸碱度要求:PH值在57之间。

液体温度要求:060

液体压力要求:自然环境状态下,1个标准大气压

提示:水凝固或者接近凝固状态下无法测量流速。

原理

速度面积法测流,基于多普勒效应测出流速,内置压力式水位计,通过水位和断面的关系换算出过流面积,流速乘以过流面积得出流量

优缺点

优点:不论是多大管径都可以测量,满管和非满管都可以使用,污水中也可以使用 缺点:价格稍贵

 雷达流量计

技术指标

流速参数:

l有效距离: 0-40m

l测量范围: 0.1-20m/s; 0.1-40m/s

l测量精度: ±0. 01m/ s; ±1%

l  率: 0. 001m/ s

水位参数

l测量范围:0-40m

l测量精度:±1cm

l分辨率:1mm

l供电范围: 9-24V,典型值12V

l 耗: <120mA

l工作温度: - 30- 60

l储存温度: - 30- 70

l相对湿度: 0- 95% RH

l通信接口: RS485(Modbus)

l防护等级: IP68

l 线: 24GHz

l  角: 12°

l外壳材质:铝合金

原理:

速度面积发测量 和多普勒超声波流量计原理雷同

优缺点:

优点:非接触式好安装 缺点:在污水管网中不好安装,精度也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