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用ST语言写算法

楼主(2022-12-01):
来个大佬 写一个程序例子呗   我用的是CP1H 我现在想用ST语言 写 一个数组求和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  除法 是怎么写的  我在函数定义哪里就卡住了  找不到数组的设置在呢 所以求个大佬 写个例子 呗

网友A:
Array REAL [20] 0.0 INTERNAL 0 0

Sum         REAL 0.0 INTERNAL 0 0

i         REAL 0.0 INTERNAL 0 0

aMax REAL 0.0 INTERNAL 0 0

aMin REAL 0.0 INTERNAL 0 0

result REAL 0.0 INTERNAL 0 0

aMax :=  Array[0];

aMin:= Array[0];

FOR i := 0 TO 19 BY 1 DO

Sum := Sum + Array[i];

IF aMax < Array[i] THEN

aMax := Array[i];

END_IF;

IF aMin > Array[i] THEN

aMin :=  Array[i];

END_IF;

END_FOR;

result :=  Array[0] / 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ray REAL [20] 0.0 INTERNAL 0 0 Sum         REAL 0.0 INTERNAL 0 0 i         REAL 0.0 ...



i定义real没问题吗?

楼主:
大佬 我把你的用CP1H  写进去了 用不了咧  提示 Array[0]  出错

网友C:
REAL a

ARRAY[0..19] OF a

这样定义试试

网友D:
i应该是整数int     i:=int;

网友E:
下面是一个使用ST语言在CP1H控制器上求数组和、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的程序例子。这个程序中定义了一个名为ArrayCalc的函数,用于计算给定数组的和、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

// 定义一个长度为10的数组

DIM array[10]

// 定义一个函数,用于计算数组的和、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

FUNC ArrayCalc:

    // 定义局部变量,用于保存结果

    VAR sum = 0, max = 0, min = 0

    // 遍历数组中的所有元素

    FOR i = 0 TO 9

        // 求和

        sum = sum + array[i]

        // 找最大值

        IF array[i] > max THEN

            max = array[i]

        END

        // 找最小值

        IF array[i] < min THEN

            min = array[i]

        END

    NEXT

    // 计算平均值

    AVG = sum / 10

    // 返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uto -"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Array REAL [20] 0.0 INTERNAL 0 0 Sum         REAL 0.0 INTE...



定义 IN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把你的用CP1H  写进去了 用不了咧  提示 Array[0]  出错...



i 定义 INT ,写快了 没注意,抱歉

网友F(2023-02-18):
PROGRAM ArrayOperations

VAR

    arrNumbers: ARRAY[1..5] OF INT := [5, 2, 8, 1, 4];

    iSum: INT := 0;

    iMax: INT := 0;

    iMin: INT := arrNumbers[1];

    iCount: INT := 0;

    rAverage: REAL := 0.0;

END_VAR

FOR iIndex := 1 TO 5 DO

    iSum := iSum + arrNumbers[iIndex];   // 求和

    iCount := iCount + 1;   // 数组元素个数

    IF arrNumbers[iIndex] > iMax THEN   // 求最大值

        iMax := arrNumbers[iIndex];

    END_IF

    IF arrNumbers[iIndex] < iMin THEN   // 求最小值

        iMin := arrNumbers[iIndex];

    END_IF

END_FOR

IF iCount > 0 THEN   // 防止除数为0

    rAverage := REAL_TO_INT(iSum) / REAL_TO_INT(iCount);   // 求平均值

END_IF

END_PROGRAM

网友G(2023-04-17):
引用 网友E:
下面是一个使用ST语言在CP1H控制器上求数组和、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的程序例子。这个程序中定义了一个名为ArrayCalc的函数,用于计算给定数组的和、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 定义一个长度为...



vb写法,不错!!!!!!

网友H(2024-09-05):
一般说明书里面有这些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