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大佬们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2-12-02):
大佬们帮忙看看程序哪里出了问题,测不出来数据

网友A:
看这两张图也看不出来啥,监控一下C0里有没有值,没有就是你M50(你定时器这么写总感觉怪怪的,要不你把T6的常闭改成M50的常闭)或M100的问题,有就是你后面那个RD3A指令的问题了

网友B:
在线监控一下 M50

网友C:
D200什么意思,K1或者K21吧。

网友C:
 D220什么意思,K1或者K21吧。

网友D:
把M50上升沿改成T6上升沿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200什么意思,K1或者K21吧。



看你注册也挺久了,难道不知道寄存器里给值和直接给值都行吗?

网友E(2023-02-10):
应该是T6的常闭点的问题,你把T6换成M5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