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伺服回原时从轴依然能跟随主轴

楼主(2022-12-02):
最近在自学多轴联动,在学到电子齿轮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有要求无时无刻都要求同步的两根轴突然使能都断了,如何保证它们回原的时候也同步?是不是只要最开始设回原方式的时候设成一样的就好?如果一根使能断了,另一根是不是也得断,一起找原?我知道一般情况是机构那边一个伺服加同步轮、皮带搞定,但我就是想知道如何保证回原时从轴也能跟随主轴

楼主:
有没有人有过相关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学习,感谢感谢



草,看到有消息回复,我还以为是大佬再教我。。。。

楼主:
另一个工控论坛有大佬提了个办法,直接两轴当一轴用,从轴不加传感器  至始至终都让从轴跟随主轴  回零也是  把两个轴的状态反馈串联在一起   一个出异常全部停止,我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B:
绝对编码器,不用回原点那种

网友C:
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同步控制吗?PLC发脉冲给伺服A,伺服A设置同步功能,控制伺服B(也需要设置同步参数),伺服B的编码器反馈给伺服A,这样伺服A,B就同步跟随了,PLC只需要发出控制伺服A的指令,伺服B就跟着A动作了。需要注意的是伺服B的编码器必须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掉电重新上电后不能丢失位置信息。

网友D:
做过台达的伺服。用gearin指令。主从轴1:1.操作主轴,从轴自动跟随

网友E:
可以做报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同步控制吗?PLC发脉冲给伺服A,伺服A设置同步功能,控制伺服B(也需要设置同步参数),伺服B的编码器反馈给伺服A,这样伺服A,B就同步跟随了,PLC只需要发出控制伺服A的指令,伺服...



B的编码器接到A的驱动器上吗,这样不会报错吗

网友F:
用过estun的伺服,也是两个轴,需要做同步,他们技术给解决的,伺服有一个倍频的功能,比同时给两个伺服发脉冲 同步性好很多

网友G:
我用过两种方法:

第一种脉冲型,PLC控制伺服A,伺服A的脉冲输出接到伺服B的脉冲输入。伺服A输出脉冲数要与伺服B输入脉冲数对应。这种方法,A停止,B就停止,A动作,B就动作。缺点是B轴无法单独动作。

第二种总线型:可用电子凸轮或者齿轮的方法实现,A/B轴都跟随一个主轴,主轴为虚拟轴。A/B轴可单独动作,单独回零,但必须设置最大相对误差,否则会卡死。

网友H:
挂电子齿,不能用主轴一起回零,不然从轴会飞车

网友I(2023-02-07):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两种方法:第一种脉冲型,PLC控制伺服A,伺服A的脉冲输出接到伺服B的脉冲输入。伺服A输出脉冲数要与伺服B输入脉冲数对应。这种方法,A停止,B就停止,A动作,B就动作。缺点是B轴无法单独动作。第...

这个虚拟轴的办法现在比较靠谱,多轴同步应该都需要建立虚拟轴

网友J:
用跟绳子绑着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