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0-10v模拟量输出

楼主(2022-12-02):
模拟量0-10v输出,不带负载输出电压正常,连接上负载电压输出不够,并上两个相同的电压只有一半,是负载有问题还是需要外置曾加点别的东西呢  大神们

网友A:
是不是干扰哦 ?

网友A:
有条件就换个PLC看看

网友B:
负载大了吧!或者短路了

网友C(2023-03-02):
换个品牌的PLC测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