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触点映像线号设置

楼主(2022-12-03):
如图片,如何在F2电机保护器触点映像位置自动生成辅助触点的线号018,019

网友A:
还是系统学习吧,找个EPLAN的教学视频看看,不然得三天两头的提问,

网友B:
有关联的部件设置端子号,自然就会自动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关联的部件设置端子号,自然就会自动出现了。



不是辅助触点的连接点代号,是辅助触点手动添加的信号018和019。连接点代号隐藏了,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关联的部件设置端子号,自然就会自动出现了。



想实现图中这个效果,连接点代号平时不用所以就隐藏了。版主帮忙看下能否实现,谢谢!

网友B:
这个不知道了,线号爱端子图表中会自动生成的,在这个地方不会显示了。只会显示常闭端子号,线号不知道如何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了,线号爱端子图表中会自动生成的,在这个地方不会显示了。只会显示常闭端子号,线号不知道如何显示了。...



感谢版主,又研究了两天,貌似自动生成线号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