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工作学习有用到笔记软件吗?

楼主(2022-12-03):
    最近在看西门子的官方课,想做个笔记。

    刚开始学PLC的时候也不知道有笔记软件这个东西,就用EXCEL当笔记软件了,反正也能插入图片也能编辑文字的。后来听说有专用的笔记软件,电脑平板都能用,结果上网一查这类软件五花八门。。。。。印象笔记,有道云笔记,语雀,OneNote,还有好多听都没听说过的。。。。。

    请问大家都是用哪一款?能给我这个新手小白推荐一下吗?十分感谢!!

网友A:
当年上学的时候学习PLC还真没你说的笔记软件,就是笔记本,老师PPT上重要的东西顺手就记下来了,每一门专业课都配一个笔记本,考试的时候复习就看上那么几遍就可以了。

工作后笔记本也是标配吧,各种设备的控制字都不一样,你得在本子上记下来,最后在程序里赋值即可,各种芯片的功能配置,寄存器功能都得写下来才好整。工作会议,培训会,基本上都是拿个本子,即使会议内容没啥可记的,好歹放在桌子上想那么回事。

说一说我的笔记本吧,设备选型都是用字母编号选的,你得照着选型手册选出你想要的东西,这你得记在本子上吧,绘制图纸,柜内元器件布局你得画个草图先自我陶醉一下吧,其他数据转换,必要的演算,系统框图,程序流程图等等的你总得先画着看看效果吧,其他设备厂家销售和技术的电话,邮箱写下来后期也好找吧,看完现场你得对现场情况做个记录吧(手机拍照只是辅助作用,记录才是主要工作)程序当中重要的点,地址写在本子上整理点表时就很方便,上级交代给你的任务你得记下来处理解决吧······所以说这个笔记本是工作当中必不可少的,公司给你配发的三块钱一本的,装包里一周就和卫生纸一样软了,一般都是自己花钱或者第三方设备厂家赠送的看起来比较上档次,用着也比较舒适的笔记本,走哪带哪儿。

所以你想要的笔记软件我这里给你推荐不了,但是怎么记笔记你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学习的叫做学习笔记,工作的叫做工作笔记,施工的叫做施工日志······

软件的话手机便签就很不错(我个人经常忘了看,几年后才发现那年还记了这么一档子事),或者手机日历当中添加日程设置闹钟提示(这个一般是游戏中周几打BOSS提前上线用的,你可以用来规划未来要干的工作),其他的我也没用过,一般我就是掏出本子翻阅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年上学的时候学习PLC还真没你说的笔记软件,就是笔记本,老师PPT上重要的东西顺手就记下来了,每一门专业课都配一个笔记本,考试的时候复习就看上那么几遍就可以了。工作后笔记本也是标配吧,各种设备的控制...


不愧是版主,你字多,顶你
     本人一直没用过笔记,每次都是现找,这样确实没有笔记来得快,不过每次做的项目都会留存,用的时候就容易查,现在好多教学视频都会保存下来,防止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上学的时候学习PLC还真没你说的笔记软件,就是笔记本,老师PPT上重要的东西顺手就记下来了,每一门专业课都配一个笔记本,考试的时候复习就看上那么几遍就可以了。工作后笔记本也是标配吧,各种设备的控制...

我开始也是记笔记本的,但是笔记本要随身携带才行,尤其是出差,而且也不好修改。后来我都是用EXCEL的,只是最近突然想到大学生上课不也要用这方面的软件,所以才来工控圈问问大家用的啥

网友C:
One note也还不错

网友D:
笔记是态度,但是跟能不能学出来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是态度,但是跟能不能学出来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确实跟能不能学出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笔记是个工具,我因为最近要学新知识,所以需要用到。

同时也是上班了,不像上大学时,同学之间可以交流,我周围没啥可以问的人,所以才发到论坛上的,只是技术上的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Notion



下了,没下下来。。。可能我太笨了。。。。然后又听说没中文版的,就被劝退了,,,

网友F:
我用纸和本,然后就是要有点时间归类整理到电脑上。

还是要记一下,有些东西,可能当时脑子有记,但是还是不如烂笔头

网友G:
image.png值得拥有

网友H:
One note这个软件就非常的不错

网友I(2023-02-10):
我是新华书店款笔记本,耐用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