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9自定义部件无法删除问题

楼主(2022-12-04):
如下图,需要删除自定义部件,但每次删除后画面闪一下还是原样,也有按F5刷新或在附加中更新索引,始终无法删除,请教这种情况需要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截图02.png按照你的问题我新建后删除,再关闭,再打开就不会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问题我新建后删除,再关闭,再打开就不会出现了。

谢谢版主关注,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才对,后台数据移到SQLSERVER里了,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如果我选择MDB库是正常的

网友B(2023-08-13):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今后有什么问题请继续关注本版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