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cket调试工具

楼主(2022-12-04):
有没有大哥知道为啥我接受的时候{}号外面还有符号??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大概是你这个工具的解析问题吧,TCP传过来的东西类似于串口一样是个数据包,wireshark工具可以完整地截获TCP数据包,里边的data部分就是数据部分,你这个工具估计就是解析data的时候有点小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你这个工具的解析问题吧,TCP传过来的东西类似于串口一样是个数据包,wireshark工具可以完整地截获TCP数据包,里边的data部分就是数据部分,你这个工具估计就是解析data的时候有点小B...



是这样我接受的16进制转换过来是没问题的,就是这个后面的ASCll码表里没有,应该是有的他翻译了没得他就没翻译,这样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大概是你这个工具的解析问题吧,TCP传过来的东西类似于串口一样是个数据包,wireshark工具可以完整地截获TCP数据包,里边的...

可以再用别的网络调试工具测试一下:看看还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出现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1/818520/818520_1.s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大概是你这个工具的解析问题吧,TCP传过来的东西类似于串口一样是个数据包,wireshark工具可以完整地截获TCP数据包,里边的...

可以用的,你的目的是把你想要的数据传过来,多传的那几个字母你舍弃掉即可。

网友C:
socket接收的是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