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DTC控制求助

楼主(2022-12-05):
有一台ABB ACS 800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采用DTC控制,设定工厂宏模式,DI1正转,DI2反转,AL1频率给定为0时候,正转或者反转给定时,还没给定频率,电机会冲瞬间冲一下那种,请教各位师傅,这是励磁时间还是哪种参数没设置好?

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2023-02-10):
我用的个小程序“工控圈子”,也能发帖的,求助的,还能即时聊天,可以去试试。

网友B(2024-01-14):
控圈子”,也能发帖的,求助的,还能即时聊天,可以去试

网友C:
2301调小、2302调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