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PLC故障

楼主(2022-12-06):
S7-200PLC因输入继电器故障更换后,出现了称重模拟量在人机界面上显示不稳定的故障,更换回原PLC就能消除这个故障。两个PLC都是西门子s7-200,型号和程序都相同。各位老师知道是何原因吗?

网友A:
再把继电器拆了,再观察下

网友B:
可能plc里面有些数据不一样

网友C:
大概率是参数问题

楼主:
程序是原plc中下载来的,那方面的数据或参数会有不同那?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是原plc中下载来的,那方面的数据或参数会有不同那?



你下载的只是程序,还有参数有没有需要手动输入的

楼主:
是plc内部的参数还是其他部件?

网友E(2023-02-03):
第一步 先查程序中数据采集的程序有没有开启 数据处理 (一般默认没有开启)

第二步  现在的PLC数据采集的方式与速度 比 老款的 要有很多差异    特别关注 采集的时间

网友F:
电子元件烧坏了!

网友G:
降低一下CPU的固件版本试试

网友H:
数据处理吧

网友I:
值得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