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台达B3伺服出现位置偏差

楼主(2022-12-06):
大家晚上好!我用AS228T控制台达B3伺服时使用位置模式使用DRVA指令进行2个位置往返时,位置总是向原点一侧偏移,伺服监控接收的脉冲数比PLC发送的脉冲数少很多(发5万个脉冲,少了好几百个脉冲)。

请大家指点下迷津。谢谢大家!

另外下图中的电机回授脉冲数(编码器单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没有做个零点,排除机械误差。回授是不是反馈的意思,猜的,台湾人叫法不一样。

网友B:
编码器回馈的脉冲数,电子齿轮比不是1对1

网友C:
看一下你电子齿轮比参数设置是否对,根据你电机编码器多少线的具体设定

网友D:
注意看发送脉冲速度有没有超过plc口的最大速度,plc脉冲口为集电开路,一般最大频率不会超过500k,B3驱动器的滤波不能设置得太高

网友D:
B3接受的脉冲监控,不会受到电子齿轮比的变化而变化,显示的就是实时接受脉冲

网友E:
一个是确认PLC是不是发送5万个脉冲,一个确认伺服是不是走五万个脉冲。

以前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方向口在拓展模块上,方向会有延迟,造成不准,AS228t,方向在拓展端口,要在一个值设成20,脉冲滞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