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ITECH IT6000D系列电源例程与相关资料

楼主(2022-12-06):
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ITECH IT6000D系列电源例程与相关资料

IT6000D系列大功率可编程直流电源可支持多种规格的输出能力,以满足高电流、低电压或高电压、低电流等多种测试需求。同时,相同型号的整机间可并联工作,以实现更强大的输出能力。

IT6000D系列大功率可编程直流电源不仅具有以上强大且多样化的输出能力的特点,在常规的功能特性(如List功能、全面保护等功能)基础上,更支持多种独有的功能特性,例如数字I/O功能、数据记录功能、以及系统文件选择更新等功能。更多功能点、技术指标和技术创新点描述如下:

•支持可选择式的系统文件升级以及一键式查看系统版本、系统配置等信息;

•支持List、电池测试、全面的保护功能、并机功能;

•在测试过程中,支持对指定的数据类型(如电压值)进行记录,并保存于USB存储设备中;

•前面板支持插入USB存储设备,以支撑系统文件更新升级的功能、List文件的导入/导出、数据记录功能;

•强大的数字I/O功能:不仅具备通用的数字信号I/O功能,也支持通过不同引脚的接线实现多种特殊需求的定制;

•CC、CV环路优先二选一,若测试过程中需频繁的调整电压、电流参数,用户可通过前面板[V-set]、[I-set]按键直接设置,十分便捷;

•采用高可见度的真空荧光显示屏(VFD)

•支持光纤通信,适用于并机模式下各单机之间的环路控制;

•标配以下三种通讯接口:USB、LAN、CAN;

•选配以下两种通讯接口:GPIB、RS–232;

•支持选配外部模拟量接口,且与RS-232共用一个接口位置;

•强大的触发系统;

•Sense功能开关打开的情况下,Sense线路反接或者开路时可保障待测物安全;

厂家有中文版的scpi介绍,部分说明如下,具体介绍可以参见附件的说明。

SCPI可编程仪器标准命令(Standard Commands forProgrammable Instruments),是一种基于ASCII的仪器命令语言,定义了总线控制器与仪器的通讯方式,供测试和测量仪器使用。SCPI命令以分层结构(也称为树系统)为基础,在该系统中,相关命令被归在一个共用的节点或根下,这样就形成了子系统。下面列出了OUTPut子系统的一部分,用以说明树系统。

OUTPut:

•SYNC {OFF|0|ON|1}

•SYNC:

–MODE {NORMal|CARRier}

–POLarity {NORMal|INVerted}

OUTPut是根级关键字,SYNC是第二级关键字,MODE和POLarity是第三级关键字。冒号(:)用于将命令关键字与下一级的关键字分隔开。

命令类型

SCPI有两种命令:共同命令和子系统命令•共同命令基本上与特定操作不相关,确控制着仪器整体功能,例如重设,状态和同步。所有共同命令是由星号标注的三字母的命令:*RST *IDN? *SRE。

•子系统命令执行规定仪器功能。他们被组织成一个根在顶部的颠倒的树结构。

令。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可联系们。

设备有通讯协议,根据协议开发了LabVIEW程序,如下附件所示。

相关资料说明,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