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哪个品牌的触摸屏有滑动输入功能?

楼主(2022-12-07):
大家好,我问下哪个品牌的触摸屏有滑动输入功能?

就像手机调亮度那样,滑动一个滑块来改变数值

我们想控制一个电机,通过屏幕上的这种滑块拖动做到无极调速

网友A:
只要有电容屏的触摸屏厂商都有这个功能,只要你能接受比电阻屏高的多的价格就可以了。

HAVE FUN!

网友B:
一般都可以啊,添加个滑动组件就好了,台达的没问题

网友C:
威纶通好像也有

网友D:
至少我知道昆仑通态是可以的。

网友E:
昆仑通态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