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E系列伺服驱动器连接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配置案例

楼主(2022-12-07):
本案例为西门子1200PLC连接乐创B1E系列伺服驱动器,在正常工作时要支持EtherCAT协议,

作为EtherCAT从站,监控系统西门子S7-1200系列PLC支持PROFINET协议。协议上不一致无法直接通讯

实现数据交互。需要通过第三方的协议转换模块来实现不同协议之间的数据交换。在本案例中使用

北京倍讯科技生产的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实现PLC和远程IO数据的整体交互。

下图提供自动化任务的概述,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连接西门子S7-1200 PLC(PROFINET)和B1E系列

伺服驱动器通讯。

1、首先将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GSD文件导入西门子PLC组态软件中;

2、找到GSD所在文件夹;

3、添加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并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IP地址及设备名称;

4、添加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5、保存组态并下载到PLC,打开网关配置软件,新建项目并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IP及设备名称

(与PLC组态保持一致,如将pn2ecat改为pn1);

6、添加从站伺服,首先官网下载从站的XML文件;

7、打开配置软件,点击工具选择导入ESI文件;

8、选择解压好的文件,刷新库后显示出设备;

9、新建项目,添加EtherCAT主站和从站;

10、设置从站一些基本参数(一般站号自动排序,所以保持默认即可);

11、根据工艺需要来设置从站的PDO参数分配;

12、本例在RPDO1里设置了13参数。(一条PDO可配置多个参数,具体跟从站描述文件有关)TPDO1里默认

设置了22个参数,可根据需要自行添加删减;

13、确认配置无误后点击“操作”-“连接”;

14、随后预运行及运行会变为黑色可选状态。依次点击预运行-运行,把配置下载进网关即可。

连接PLC与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及第三方设备。Ok灯亮后表示Profinet通讯正常,RUN常亮,

err灭表示EtherCAT通讯正常。从站的Rx PDOs对应从站的接收即主站的发送Q地址Tx PDOs对应从站的发送

即主站的接收I地址。通讯正常后对PLC及其他Profinet主站对应的IQ地址进行读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