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 2.7怎么在图形预览时显示器件实物图片?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楼主(2022-12-08):
EPLAN P8 2.7在选择部件时,图形预览出来的是电气符号不是实物图片。image.png

点击电气符号》属性》部件才出来实物图片。

EPLAN P8 2022在图形预览时就直接是电气实物图片。想问一下EPLAN P8 2.7怎么在图形预览时显示电器件实物图片?

网友A:
在部件里面  安装数据里面 关联上图片应该就可以 我的是2.9版本的

网友B:
自己网上截个图片(图形宏)关联就好了。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部件里面  安装数据里面 关联上图片应该就可以 我的是2.9版本的...



我发的图片就是你这这样的呀;

我想要的是在这里面点击就会出现器件实物图片,不需要点击电气符号》属性》部件才出来实物图片

网友C:
在部件库里面把对应的图片文件添加上 就会显示图片预览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网上截个图片(图形宏)关联就好了。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部件库里面把对应的图片文件添加上  就会显示图片预览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部件里面  安装数据里面 关联上图片应该就可以 我的是2.9版本的...



我的图片是关联了的,网上下载直接导入的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网友D:
”部件管理“里面可以预览实物图片;”部件主数据“里面没法,是电气符号。在画图时,不能从”部件管理“栏拖出来放在图纸里,只能从”部件主数据“里拖出来画图。我想要的是在”部件主数据“里预览时,是实物图片。个人习惯于这种画图。或者有没有能预览实物图片,又能拖出来画图的?(EPLAN P8 2.7)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部件管理“里面可以预览实物图片;”部件主数据“里面没法,是电气符号。在画图时,不能从”部件管理“栏拖出来放在图纸里,只能从”部件主数据“里拖出来画图。我想要的是在”部件主数据“里预览时,是实物图片。...



你说的这个要求不知道咋实现,看看有高手看见了能实现不了。

网友E:
你难道没有发现两个图片的弹窗不同吗,你下面那个图片用的是部件导航器;上面的是部件库。而部件导航器打开的页面是多线原理图,所以显示的是你元件拖入多线原理图中的预览,如果页面是布局图则显示的是平面宏的预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部件管理“里面可以预览实物图片;”部件主数据“里面没法,是电气符号。在画图时,不能从”部件管理“栏拖出来放在图纸里,只能从”部件主数据“里拖出来画图。我想要的是在”部件主数据“里预览时,是实物图片。...



在原理图的符号里面关联部件编号的时候可以看到实物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部件管理“里面可以预览实物图片;”部件主数据“里面没法,是电气符号。在画图时,不能从”部件管理“栏拖出来放在图纸里,只能从”...



EPLAN 2022预览时是实物图片,直接拖出来放在画图区域就是电气符号

网友G(2023-08-13):
你这需要在部件库里面添加就行图,或者,感谢分享这个问题,谢谢,大家很愿意跟你一起探讨,今后什么问题请继续关注本版块的EPALn相关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