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施耐德VIGIC65漏保的部件库

楼主(2022-12-08):
官方没有下载,谁有施耐德漏保2P3P4P的CAD格式

网友A:
自己画吧,花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B(2023-08-13):
这个官网有相关的尺寸或者到别的品牌下载,都是标准件的

A9F18363 - iC65N 小型断路器, C曲线, 3P, 63A | 施耐德电气 (schneider-electric.cn)

产品文档和软件下载 | Schneider Electric (schneider-electric.cn)

在这选择自己的型号及设备,就可以下载CAD相关的图纸,之后导入EPLAN 再做相关的宏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