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CPU连接WinCC方案一

楼主(2022-12-09):
 S7-200 SMART CPU连接WinCC如果连接WinCC的话,一般通过OPC也可以连,很多做过现场实际项目的工程师都知道,这种方式很不稳定,实施起来还比较麻烦,最主要一点是有数量限制,正常走OPC的话,只能连8台PLC,很多实际项目上使用PLC不止8台,所以,想要连接超过8台以上PLC和wincc直连的话,这种方案应该不是最佳选择了。
       多台西门子200SMART PLC直连WinCC(无需OPC方式)案例方案推荐,使用多功能交换机A型,为大连德嘉自主研发,其功能可以将S7-200SMART和西门子WinCC直连(选用S7-300 TCP/IP协议)无须OPC中转,即可直接连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带两台PLC和WinCC通讯,其本身还具有普通交换机功能,如现场有触摸屏走以太网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多功能交换机A型,节省了交换机的成本。

网友A:
这是在买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买产品吗?



        欢迎咨询

网友B(2023-02-02):
产品推广也不错,性价比高,稳定就行。后期有用到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推广也不错,性价比高,稳定就行。后期有用到也可以试试



欢迎咨询     Dalianwinbe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推广也不错,性价比高,稳定就行。后期有用到也可以试试



详情可咨询    Dalianwin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