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的基础知识

楼主(2022-12-09):
通道数:
就是板卡可以采集几路的信号,分为单端和差分。常用的有单端32路/差分16路、单端16路/差分8路

采样频率:
单位时间采集的数据点数,与AD芯片的转换一个点所需时间有关,例如:AD转换一个点需要T = 10uS,则其采样频率f = 1 / T为100K,即每秒钟AD芯片可以转换100K的数据点数。它用赫兹(Hz),常有100K、250K、500K、800K、1M、40M等

缓存的区别及它的作用:
主要用来存储AD芯片转换后的数据。有缓存可以设置采样频率,没有则不可以。缓存有RAM和FIFO两种:FIFO应用在数据采集卡上,做数据缓冲,存储量不大,速度快。RAM是随机存取内存的简称。一般用于高速采集卡,存储量大,速度较慢。

分辨率:
采样数据*低位所代表的模拟量的值,常有12位、14位、16位等(12位分辨率,电压5000mV)12位所能表示的数据量为4096(2的12次方),即±5000 mV电压量程内可以表示4096个电压值,单位增量为(5000 mV)/ 4096=1.22 mV。分辨率与A/D转换器的位数有确定的关系,可以表示成FS/2n。FS表示满量程输入值,n为A/D转换器的位数。位数越多,分辨率越高。

精度:
测量值和真实值之间的误差,标称数据采集卡的测量准确程度,一般用满量程(FSR,full scale range)的百分比表示,常见的如0.05%FSR、0.1%FSR等,如满量程范围为0~10V,其精度为0.1%FSR,则代表测量所得到的数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差距在10mv以内。

量程:
输入信号的幅度,常用有±5V、±10V 、0~5V 、0~10V ,要求输入信号在量程内进行

增益:
输入信号的放大倍数,分为程控增益和硬件增益,通过数据采集卡的电压放大芯片将AD转换后的数据进行固定倍数的放大。由两种型号PGA202 (1、10、100、1000) 和PGA203 (1、2、4、8)的增益芯片。

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