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SQL Server 2919 Express通讯

楼主(2022-12-09):
LabVIEWSQL Server 2919 Express通讯

LabVIEW与数据库通讯,可以使用数据库连接工具包。一般小型数据库用Access就可以了。但是对于长时间,需要存储空间较大的场合,Access一般不超过2G。这样就需要更换其他数据了。

SQL Server不同版本存储数据大小也不相同,考虑到可免费使用,这里用的LabVIEW与SQL Server 2919 Express通讯。限制: Microsoft SQLServer Express 支持 1 个物理处理器、1 GB 内存和 10 GB 存储空间.

从官网下载DownloadMicrosoft® SQL Server® 2019 Express from Official Microsoft Download Center,按照SQLServer2019 Express下载安装教程-——孟师傅_孟叫兽的博客-CSDN博客,对SQL Server2019 Express下载安装。也可参考这篇文章安装SQL Server Manager Studio(SSMS) 及 SQL Server的连接_Max_Shy的博客-CSDN博客_sqlservermanager

常见问题1

建立ODBC数据源的时候找不到SQL server的服务器

这时候要查看是否开启了sql server browser 服务,如果没有则需要开启

常见问题2

如果出现SQL Server 配置管理器中Browser灰色无法启动,可按照下面的方法进行解决。

我的电脑 右键--管理--服务与应用程序

找到SQL Server Browser--右键--属性

将禁用改为 自动或者 手动

再点击应用   再  启动  OK了

问题3

用代码创建数据库和数据表时遇到了一个问题,能找到创建的数据库,但找不到创建的数据表,无论如何刷新都不出来

数据表默认是建立在相应数据库下的。如果默认数据库是所创数据库的话没有问题,但如果默认数据库不是所创数据库的话,那么,下边的表就创建在了默认数据库下,所以,无论怎么刷新都不会显示出所创数据表。

此时,使用:

USE 的用法:USE 数据库名

USE //跳转到需要操作的数据库。

例子:USE [ssqadm] 跳转到ssqadm数据库下,对ssqadm数据库下的对象和数据进行操作。

问题4

如何配置SQL Server ODBC数据源,参见链接如何配置SQL Server ODBC数据源_fgh431的博客-CSDN博客_odbc配置sql server

LabVIEW与SQLServer通讯的程序截图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可联系们。

设备有通讯协议,根据协议开发了LabVIEW程序,如下附件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