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检测仪会遇到哪些故障问题

楼主(2022-12-10):
气体检测仪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就可能导致它发生故障,一旦产生故障后,就可能导致测量不准确等结果产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对我们造成影响,所以今天就主要跟大家说说气体检测仪常见故障有哪些。

气体检测仪常见故障问题

1.使用者操作方法不当:

用户在使用气体检测仪过程中,将仪器安装在靠近空调和取暖设备,就会导致暖气流流通气体检测仪此时就可能造成气体检测仪中的铂丝电阻出现变化,所以在使用气体检测仪时尽量远离空调取暖设备,避免安装在错误的位置导致仪器发生故障。使用气体检测仪需要注意防电磁干扰。

2.安装过程不规范

仪器在安装过程中采用了不规范的方法使气体检测仪发生故障。如气体检测仪没有正确安装在泄漏气体附近,或安装时与排气扇接近,导致泄露的气体无法充分扩散到气体检测仪附近,使泄漏的气体不能及时被气体检测仪探查到,险情无法及时被可燃性气体检测仪探知。气体检测接线端口如果设置在易遭受碰撞或易进水处,就会容易导致电器线路断路或短路。焊接仪器时应采用无腐蚀的助焊剂,否则接头处腐蚀脱开或增加线路电阻,导致正常结构受到影响,完成安装后再使用仪器进行调试,保证气体检测仪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3.维护保养

如果使用气体检测仪测量气体浓度,必须使气体检测仪正确使用在环境中,由于环境中会存在各种污染性气体以及一些积尘进入仪器中目前的气体检测仪有一部分是使用在甲烷检测室外,如果在使用时没有对仪器进行维护保养可能会导致气体检测仪测量出现误差或不探测。

以上就是气体检测仪的常见故障问题,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在使用气体检测仪过程中,应注意对仪器定期进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