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imatic pc net software V16失败

楼主(2022-12-10):
安装不了simatic net,一直提示这个。是不是对电脑的版本有要求,电脑是家庭版的。

网友A:
上面提示是重启计算机

解决

1)按Windows+R打开运行。

2)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
3)打开注册表后找到如下路径: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

4)删除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值后不要重启,继续安装即可。

5)当安装过程中再次提示需要重启系统时,请继续前面的操作即可。顺便提醒一下,西门子软件安装路径尽可能避免中文字符出现,Windows操作系统尽量使用纯净版本。

网友B:
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