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IEC61131-3标准编写的程序?跟普通编写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2-10):
我是自学的PLC,总听说IEC61131-3标准,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写程序也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去写的。请问谁有西门子的标准的IEC61131-3编写的程序案例,要带注解讲解,能指出跟普通编程有什么区别?我想买一份学习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学习EC61131-3标准是特别好的,先看下标准中提到的内容;论坛中蛮多优秀的案例,西门子的看博途编写的,欧姆龙看SysmacStudio编写的,其他国产的汇川禾川主要看Codesys编写,松下的就看FP WINpro编写的

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EC61131-3标准是特别好的,先看下标准中提到的内容;论坛中蛮多优秀的案例,西门子的看博途编写的,欧姆龙看SysmacStudio编写的,其他国产的汇川禾川主要看Codesys编写,松下的就看...



我主要不太清楚这个标准具体规定了哪些。因为我本身就会西门子的PLC,但是没有系统的接受过IEC61131-3标准的培训。我看了论坛里很多的程序,大家写的都挺好的,但是写的思路跟我差不多啊,也没觉得有啥不同啊?IEC61131-3除了规范了PLC厂家开发软件的语言,对我们使用者来说具体是有哪些规范?还望赐教!!

网友A:
不存在什么系统不系统的哈,下载IEC61131-3的标准反复查看,间隔段时间再拿出来温故知新就好!

大概能理解你想要的,可以看看ISA-88批量控制标准,有不清楚的再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冲出枪林弹雨"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学习EC61131-3标准是特别好的,先看下标准中提到的内容;论坛中蛮多优秀的案例,西门子的看博途编写的,欧姆龙看SysmacStudi...

呃,其实可以把61131-3理解为对主流plc编程语言的语法规则说明,几个大品牌的IDE基本支持3种语言以上;LD和SFC及FBD图形编程,移植性较差,跨平台移植费劲;ST文本相对比较好,至少使用IEC的块,粘贴复制过去重命名下标签就行,各品牌自研的功能块是受限的;想要看编程结构及方法论,可以参考OMAC的PackML  非常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什么系统不系统的哈,下载IEC61131-3的标准反复查看,间隔段时间再拿出来温故知新就好!大概能理解你想要的,可以看看ISA-88批量控制标准,有不清楚的再交流...



哦哦,好吧。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assa1771"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冲出枪林弹雨"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学习EC61131-3标准是特别好的,先看下标准中提到的内容;论坛...



我感觉也好像是这个意思,就比如说播图软件本身已经是按照IEC61131-3的标准设计的软件了,写出来的程序就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只不过不同公司可能对程序有不同的规定,比如程序要分手动,自动拉,哪些寄存器可以用哪些寄存器不可以用之类的。我因为也不是科班出身,可能是把这些公司标准也当成了是IEC61131-3的一部分了。。。

网友B(2023-02-02):
我认为 IEC61131-3的标准,指的是基本的编程方式,思路,框架相同。但不约束厂家如何定义指令名称,符号方向等等,大致相似,方便快速入门。好比看似 输入-->输出,每家PLC厂商定义都不一样,有LD ST、out ot之分,但基本原理是相同的

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是 ST文本语言。 因为是字符串编程,这就体现出  关键字的作用了。 字符串你不可能每家都自定义一个组合, 这样就大大约束了厂商编程规则的自由性。 但也不缺乏增加个别 IEC61131-3的标准之外的 字符串 来增加自家的独有性,进而攻占市场份额。

ST语言更容易被所有支持st编程的PLC 不分品牌, 相互之间的复制粘贴。

网友C:
根据自己学习的语言形成自己的编程风格,当然这个编程风格要是友好的且良好的风格,并坚持 这个风格。至于ISO    IEC发布的标准了解 一下就行。  市面上那么多C#程序员,难道他们把ISO标准背诵全文了么?显然 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