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幕USB连接电脑不上

楼主(2022-12-10):
MCGS嵌入式屏,连接电脑没有反应,用USB,WAN口都试过连不上,有大神支支招吗

网友A:
装串口驱动了吗?

网友B:
MCGS的屏用USB的话要在触摸屏设置一下USB模式,是做主站还是从站。

触摸屏启动画面时点击触摸屏进入系统设置

网友C:
触摸屏断电,上电后马上快速点击触摸屏,就进入选择项,选择串口通讯(点击)触摸屏默认是U盘包上传文件

网友C:
或者你把工程做成U盘压缩包,直接用U盘传工程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网友:
重启触摸屏。开机的时候点击屏幕就会出现设置界面,通信设置界面选择USB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

网友:
直接用网口。设置IP地址也可以通讯

网友D:
USB连不上大概率就是驱动问题,重装下软件可解决,其次就是下载线有问题,这种概率极低。

一般情况,有网口的就用网口呀,速度快,方便,配个小交换机调试也是三方都在线非常方便的。网口连不上你得看触摸屏的网口IP是多少,方法是:触摸屏上电后在加载系统画面时可以用特殊手段(不同厂家手法不一样)进去后台服务程序,你可以看网口现在的IP是多少,或者你仔细看屏幕上的每一个字,有些会快速闪一下当前设备的IP,你记一下也行。然后再用软件选择以太网,输入正确的屏幕IP一般都是可以通的(电脑这边的设置必须也得合理,这个不强调了)

网友E:
你用的屏幕USB口?我记得屏幕USB口无法连接电脑,好像只能读U盘,一般连电脑的口,是网口和miniUSB

网友F(2023-02-10):
买个新电脑吧,这么不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