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 编码器CE100M 100-0076/1767 增量型传感器

楼主(2022-12-12):
TRelectronic 旋转编码器凭借高扫描精度和长工作寿命以及在特殊温度和机械应力环境下,可靠不间断地工作。在冶金机械、汽车工业、行走机械、塑料机械、物流设备等诸多行业获得客户的赞誉。

符合 SIL3 安全认证,具有诊断功能的安全编码器能够保证应用的安全性,无需配置额外安全模块而能独立达到 SIL3/PLe 标准的安全产品,应用于港口设备和舞台控制设备中位置的定位。

重载型旋转编码器特有的压铸铝合金,电子元件灌封保护,坚实的轴承。在频繁的振动和冲击环境下可承受高机械负载,可用于潮湿多尘及室外环境作业。已通过 ATEX 防爆认证的旋转编码器,可用于充满爆炸性物质的环境中安全可靠地运行。

TR编码器产生电信号后由数控制置cH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rLC、控制系统等来处理。这些传感器主要应用在下列方面:机床、材料加工、电动机反馈系统以及测童和控制设备。在ELTRA编码器中角位移的转换采用了光电扫描原理。读数系统是基于径向分度盘的旋转,该分度由交替的透光窗口和不透光窗口构成的。此系统全部用-个红外光源垂直照射,这样光就把盘子上的图像投射到接收器表面上,该接收器覆盖着一层光栅 ,称为准直仪,它具有和光盘相同的窗口。接收器的工作是感受光盘转动所产生的光变化,然后将光变化转换成相应的电变化。一般地, 旋转编码器也能得到一个速度信号,这个信号要反馈给变频器,从而调节变频器的输出数据。

故障现象: 1、 旋转编码器坏(无输出)时,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变得运行速度很慢,而且一会儿变频器保护,显示“PG断开”.联合动作才能起作用。要使电信号上升到较高电平,并产生没有任何干扰的方波脉冲,这就必须用电子电路来处理。TR扁码器pe接线与参数矢童变频器与编码器pe之间的连接方式,必须与编码器p的型号相对应。. -般而言,编码器p型号分差动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和推挽输出三种,其信号的传递方式必须考虑到变频器pε卡的接口,因此选择合适的p卡型号或者设置合理.TR CE100M-P 100-01507 编码器

TR LA66K 312-01578 编码器

TR CE100M 100-01102 编码器

TR LA41K 204-00346 编码器

TR 转换盒Interfaebox 489-00004 机械配件

TR CEV65M-01460 编码器

TR ddd TR编码器

TR IH58 空心轴,轴径10mm,输出和 编码器

TR IP10,1分2配置,双输出结构,有 编码器

TR CE65M 110-01542 编码器

德国TR传感器,TR位移传感器,进口TR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