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拉葫芦不能下降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12-12):
大家在使用操作手拉葫芦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故障,不同行业使用的手拉葫芦故障也是不相同的,下面辰力小编就来说一说手拉葫芦不能下降的解决方法:

手拉葫芦只上升不下降的原因大致有:齿轮轴承有杂物、链盒内部是否有异物进去、刹车片不分离、摩擦片出现故障等,下面撼马手拉葫芦厂家为您介绍手拉葫芦不能下降的解决方法:

1.刹车片不分离,造成手拉葫芦不能下降。解决方法有用劲向下拉链条3-4次,如果不行就打开罩壳,把刹车片和棘轮分离就可以。

2.螺丝太紧,如果内部螺丝拧的太紧,就会造成手拉葫芦不能下降的故障,检查后把螺丝松一点就可以。

3.棘爪损坏,使得棘轮被卡,解决方法有打开罩壳,换一个棘爪就行。

4.杂物进入手拉葫芦内部,会导致齿轮、轴承等部位阻力过大,进而影响倒链手拉葫芦的下降。这个时候要检查是否有杂物,取出杂物,清理干净。

网友A:
有时是不是因为吊的物品过重造成不能下降;了

楼主:
是的,也有这种可能,所以要正确使用手拉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