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22-12-12):
比如D0数据是202212,怎么操作实现D1是20,D2是22,D3是12

网友A:
数学问题,取整取余。或者粗暴点转字符串,在字符切割,在转回来

网友B:
对于二进制来说&0是屏蔽,&1是不变。D1=202212&16#FF0000,  D2=202212&16#00FF00, D3=202212&16#FF。

还有202212应该是是超限了,貌似与D1重复了哈

网友C:
16位的 不超范围吗?

网友D:
欧姆龙倒是有个拆分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