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怎么做MODBUS TCP的服务器(server)转发数据

楼主(2022-12-12):
威纶触摸屏怎么做MODBUS  TCP的服务器(server)转发数据给第3方上位机WINCC

我的PLC是smart200,程序存储区不够用了,不然直接WINCC和smart200走MODBUS  TCP。

现在我想让WINCC和威纶触摸屏走TCP,WINCC做主站客户机,触摸屏只能做从站服务器了。

我按照网上的方法,添加一个MODBUS server设备,也想用资料传输这个功能,把西门子数据传给MODBUS server寄存器,方便第三方上位机WINCC来获取,发现资料传输那找不到MODBUS server设备。什么原因。

网友A:
MODBUS server作为服务器的话,是只能让外部来访问的吧?

网友A:
你可以把数据放在触摸屏RW,LW,然后转化成MODBUS server,然后等他来取这个地址,就实现了数据交换了

网友B:
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教程:

威纶触摸屏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威纶触摸屏实现Modbus TCP服务器组态和通信测试过程。

https://www.ixigua.com/6899631034212712967?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C:
思路清晰,的确是一种好的方案

网友A:
我已经测试成功,原来网口屏,不需要增加任何东西,简
单写一写程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测试成功,原来网口屏,不需要增加任何东西,简单写一写程序就行...



可以哟。  昆仑通泰屏的我会用,威纶的还没掌握,有空我也试试,这2天别的事多。

网友D(2023-02-1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