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和PNP的区别

楼主(2022-12-12):
  • PNP传感器又叫“源型输入”。电流是从端子里流出来的,就是高电平有效。那么它的输出端电压是24V中的24V.

    PNP传感器,高电平有效NPN传感器又叫“漏型输入”,电流是从端子里流进去的,就是低电平有效。那么它的输出端电压就是24V中的0V.

    NPN传感器,低电平有效

    其实NPN和PNP各有各的好处;

    对于PNP而言,一般欧美公司会使用它,想比而言,它的抗干扰能力*强一些,因为它的传感器输出信号电压是24V,24V电压相比0V电压*难被其他电源干扰出来。所以PNP传感器使用起来*稳走一些,对外界电源的要求不高,

    我曾经在工厂内出现过一次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干扰传感器的情况,经过各种处理依然无法伺服系统的干扰,*后将传感器由NPN型的更换为PNP型的就解决了。

    那么NPN传感器有哪些优点呢?NPN传感器输出信号是0V,0V的缺点是易**扰,优点是对地后不会短路。所以即使NPN的信号线因为某些原因接触到了地线上,也不会导致上**开关电源的跳闸或者损坏,因此适应性上*强一点,可以*好的保护系统。

    其实实际的生产中还是会发生因为某个传感器的信号线连接到了地线导致电源烧毁或者上**开关电源跳闸的情况,这时如果是NPN传感器就不会有问题。所有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去选择合适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