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A型/B型/C型继电器

楼主(2022-12-12):
继电器按照其刀掷的数量进行分类。继电器的刀是各条路径的共同的接线端。每个继电器的刀可以连接的位置就是继电器的掷。 一个继电器可由n个刀和m个掷组成。

例如,单刀单掷继电器(SPST)有一个刀一个掷。

A型继电器 A型继电器是单刀单掷型,其默认状态是“常开”。

B型继电器 B型继电器是单刀单掷型,其默认状态是“常关”。

C型继电器是单刀双掷型,先与一个继电器的掷断开,然后再连往另一个(先断后连)。

网友A:
现在很少有这种讲法了,继电器选型样本基本不分ABC